两块铝板焊接怎么样才能减少变形?

楼主(2011-04-25):
在一块4mm厚铝板长度1950X300上开了一个缺口250宽X86深,然后焊接一块小板也是4mm厚,共4条焊缝,焊接后零件侧弯了,长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弯了有3mm,有没有什么方法让焊接后板材不变形?平面弯的话倒不要紧,螺钉一装就好了,侧弯,唉,不知道有办法没有?
材料是5052-H32
附上图:
本来还有一个整个的图,怎么上不了,就这个大家看了帮我想想办法吧,谢谢

网友:
用电子束焊接,热影响区小,可以控制热变形。

楼主:
我们用的氩弧焊,焊高3mm呐。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电子束焊,我最高做到过30mm,焊靶材,焊铝3mm很轻松,你这个零件可以做穿透焊,热变形非常小。

楼主:
谢谢,但是电子束焊是不是也要一个机器,类似于焊机的?要多少米?有焊接经验的工人是不是能马上上手?
难道用我们现有的氩弧焊设备没法解决变形问题吗?

网友:
如果是图示的零件,长度太长,可能要两米半到三米的焊接室,这样的设备国内只有一家军工在做,而且是一千万左右,进口的就更贵,如果量不是特别大,买设备就不划算了。
一般来说,砸一千多万在一台设备上,没有太大的量,就不如外加工合适。
我对30mm的铝盘进行穿透焊,跳动一般在0.3mm左右,少数会达到0.5mm,看材料。你这个活,我焊的话也就是0.1mm的变形。
对氩弧焊我不是很了解,但传统焊接方式的热影响区太大,变形控制起来可能难度比较大。

楼主:
妈呀 ,这么贵
有没有人再帮我想想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妈呀 ,这么贵
有没有人再帮我想想这个怎么解决啊?

不知道你们公司是不是一定要求自己车间解决问题,如果可以拿到外面加工的话,不妨让我试试,使用电子束焊接,可以极大改善变形量。

网友:
减少变形的方法可用以下方法:
参考示意图,在铝板焊接加强块的上方加蓝色块固定,在加强块的下方两边加蓝色的固定块,
固定后在焊接,可减少焊接变形。

网友:
固定后焊接,比氩弧焊热影响要小且能焊铝,除电子束焊,可能还有熔化极双脉冲MIG焊了,我有一台OTCDP400,焊同样的产品时,可能由于是双脉冲,速度快,热影响明显小于交流氩弧焊,试试吧。对了,我也很想了解一下电子束焊,想知道他的优越性与局限性,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我要去看一下我们的机器有没有双脉冲,我对这个不懂。。。

网友:
焊时可用压板压紧 然后分断焊 焊一处停一下 冷却后再焊 反面可垫一块铜板 加强散热.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子束焊跟激光焊接有什么区别  我看过的焊光焊要二千多万  焊后一点不变形.
能介如一下电子束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子束焊跟激光焊接有什么区别  我看过的焊光焊要二千多万  焊后一点不变形.

等俺忙过这两天再细说,大概的区别就是激光的效率比电子束要高,但焊缝质量,融合强度,深度,焊后热变形都相差甚远。

比如,国内激光如果是新机器,焊齿轮4mm就很勉强,用个半年就达不到了,但是电子束穿透20mm简直都不用另加工艺手段,分分钟搞定。另外,我焊的一个不锈钢小管,焊完后内部打正压300MPa,母材完蛋了,焊缝处毫毛不损,但是激光焊完后打到150MPa就崩开了,这是客户告诉我的,可不是瞎吹。

还有,平时的使用成本,激光得用保护气体,电子束用电,但是功率比激光低得多,而且维护上,激光的发生器很贵,而且娇弱,电子枪就皮实很多,俺们二十年前卖的机器现在还在用呢,俺自己的实验室里,有一台七六年的机器,当时的试验机,由于常常保养,现在工作状况还非常好。

网友:
同意9楼的方法,也可以在铝板上钻两个工艺孔固定在焊接平台上,防止其变形,最后再把工艺孔焊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