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剪一个实体

楼主(2011-04-25):
想在右下那块东西上面开一个10.5*10.5的孔,但是用拉伸做的时候说完全在模型外边,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楼主:
高手来教教我吖.................

楼主:
没人会吗?...................急用吖

网友:
你可以试试反转一下剪切方向,就是那个黄色箭头

网友:
另外建议你一下,像倒角特征可以最后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吖,那个是同学画的,不知为什么挖不了,我另外做了一个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哦,是不是参照没选好啊,有时候你参照少选一个,就做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刚开始学,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