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跑偏

楼主(2011-04-25):
皮带机在下料的时候就跑偏,下料位置也调过了,没有什么用。怎么办啊!!

网友:
偏载造成的,你的皮带有没有自动矫偏的结构,比如鼓形转筒

楼主:
鼓形转筒没有,只有一个档边滚轮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试着调一下整个支架左右的高度

网友:
看皮带一侧松一侧紧,调整一下主动轮和从动轮,皮带架是否平直,很好解决的。

网友:
主动轮和从动轮相对于皮带不垂直,也会造成跑偏。

网友(点评):
我在测试时,输送带调节到暂时不跑偏的状态下,前后辊筒是不平行的,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皮带两边松紧不一样。。。。。。。

网友:
拉力差不符合条件可能会导致跑偏

网友(2013-01-03):
希望能从中学到想要的

网友:
可以调整两端张紧轴的偏位来达到调整皮带偏位

网友(2013-06-20):
很多问题会造成。一个是下料偏一边还有就是托辊没调整好。再检查托辊有没有积料

网友:
1、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可以预先想到会跑偏,也有这样的输送带及滚轮;7 m9 `3 ]- U& M4 ^' i
2、现在就给装配师傅讲,整个机架要调到位

网友(2013-08-08):
皮带跑偏调整方法:顺着皮带走向,往哪边跑偏,将哪边托辊朝前移动

网友(2013-10-28):
我一般都是调节托辊支架的唉~~~

网友(2013-12-03):
摩擦力的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分扣了 不给下载呢

网友:
皮带纠偏机不能用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

网友(2014-01-05):
估计是偏载造成的跑偏

网友(2014-11-06):
调整托滚臂角度!!两边增加限位结构

网友(2015-01-09):
拉力不等照成

网友(2015-05-05):
调试皮带跑偏很费时间,多看看,哪里跑偏调哪里,新的皮带机刚开始都会有跑偏现象,时间长了就不会有了。即使跑偏在不影响运输的情况下,你可以不用理会他。

网友:
我估计你的皮带机架扭了,先校正机架。然后调好辊筒保证平行。然后再一点点慢慢调试

网友:
上海锦尘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站里有对这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网友(2015-09-09):
锦尘转弯皮带输送机www.sh-ssj.com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其实设计时候应该要考虑跑偏,可以把滚筒做成鼓型,或者在皮带添加定位导向条。

网友:
需要有调张紧机构

网友(2022-09-30):
学习学习了~感觉这个主要看装配如果设计得当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