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三维软件直接进行设计

楼主(2011-04-25):
各位大侠好,我之前做设计都是用CAD二维做的,前两天出去人才市场看了看,现在必须具备用三维绘图软件设计的能力。在下想问的是(因为习惯了二维),怎么用三维直接去进行设计(之前即使要画三维,也是先二维设计出来再画三维)?知道怎么设计,但不知道怎么下手用三维绘图,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用SW比较好学,是先画三维,画好后再转成二转的。

网友:
我也找不到头绪的。看看有哪位大侠发表他的独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我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比如零件的一些相关尺寸怎么去确定之类的

网友:
这就要用top-design(有顶向下设计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网友:
用SOLIDWORKS挺不错的。用起来感觉挺好。

网友:
先画零件图和装配图(都是三维的),使设计过程直观可见,再利用三维软件的参数化功能调整各零件的尺寸,使结构合理,必要时再进行运动仿真,受力分析等,然后生成二维图,标注尺寸公差,完成图纸

网友:
做为设计,你需载装配图里面将相关尺寸定义好,零件尺寸也就同样出来了。

网友:
先大体确定零件的尺寸,然后放到装配体里,根据在装配体中的显示,调整零件尺寸。

网友:
总的布局图,总的计划图还是要二维的,三维的作用是详细设计和结果验证。
直接设计目前还没有,除非你用同步建模,把一块橡皮泥变成弹簧

网友:
我觉得这应该指的是自顶向下的设计,就是先出装配的三维模型(不需单独的画零件,直接在装配文件里生成零件,保证个零件的尺寸外型要求)待一切合格后(验算完强度,运动关系等),在出二维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

网友:
怀着学习的心态,向大虾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根据需要设计产品的,即你的产品是做什么的,具体什么功能,先在装配图里面画出初步结构,再然后再逐步修改出来的。

网友:
请问LZ,二维是怎么设计的,说下你的设计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我们用二维的一般是一个个零件配着做,做一个零件装一个,最后再检查。用习惯了二维,突然用三维有点转不过来,相信你们也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 估计我的表达有些让人费解。三维是不是进入装配模块,然后一边做零件一边装配(就是所谓自上而下的设计)?

网友:
与楼主深有同感,想转用SW,但不知如何进行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先画好零件图,然后在一个个零件装配到一起。你装配的时候是把每个零件都放到一个图层里,还是把每个零件都做成块?AUTOCAD里一个零件有3个视图,在装配图里也要画3个视图,我觉得是不是有太麻烦了。
用SW做设计,我一般是这样做的:首先,在你的脑子里要有设备的大概样子,就是做的大体是个什么形状的,你自己要清楚。然后,画几个主要的零件,比如大地板,侧板等,先把骨架搭好。尺寸可以是个大概的,最好细化的时候再调整。

网友:
还是先用CAD讲2D画好,进行思维整理,再导入到3D里面吧!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至少我这么认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用二维就是像你说的那样 每个零件三个视图 每个零件每个视图做成块(方便修改)是麻烦啊  所以想用SW 直观 不容易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  我倒觉得这样的话就没有发挥出三维的强大功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