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模具设计里面的收缩率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25):
proe模具设计里面的收缩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要它干嘛啊?

网友:
因为各种材料都是有缩水率的  打个比方  你做个10mm尺寸  经注塑后可能就只有9.995   那我们要使它能达到我们的设计尺寸呢   就要在设计模具时放大模具尺寸至10.005   当然我这是一个简单的比方   模具设计时就根据塑胶料的缩水率对3D模型尺寸进行相应的放大

网友(2011-07-22):
分模时可以更好的取出。。

网友(2011-09-25):
说的是:凝固收缩!!!!!!!

网友:
材料的缩水率

网友:
塑膠材料的收縮率,如ABS為0.5%,PP為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