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机械手换刀

楼主(2011-04-25):
求加工中心机械手换刀原来及结构够越详细越好,在这先谢谢

网友:
做好也有乱刀的时候解决办法 谢谢!~!~!~顶!~~~~~~~~~~~~~~~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啊可以说说吗

楼主:
我们用的三凌m70和发那可md的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一起帮你顶了,我也想要

网友:
我也想要的   帮着顶一个

网友(2012-03-06):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等高手出现!!!!!!!!!!我也想看看

网友A:
厂家不一样结构也就不一样,结构要和当前机床与之匹配的硬件有关,我就说比较简单点的结构,大连华凯的卧加,首先要它有一个主轴位置编码器,零点位置有一个接触开头,刀库有一个电磁阀,还有Y5.6和Y5.7两个正反向旋转开关,MAG这边还有个X4.1的电磁阀,而机械手换刀的是一个凸轮结构,只作正向旋转,基本没有回退的可能,链轮正转带动凸轮,凸轮转到某一位置就像拔叉一样打开门,机械手旋转,抓刀,销伸出卡刀,前伸出刀,旋转,插入,销退出,再前伸,再旋转,回零,关门完毕,这一连串动作都由凸轮控制一气呵成不像一般厂家每一动作都由电磁阀控制,到位了就进行下一动作便于手动故障排除。
我再来说说它的换刀原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一下PMC工作原理,主轴停止是由内部继电器R200=0,S3=1,M05=1,S3是指主轴停止按纽,R200是指启动条件,当CNC发出主轴回零,定向信号后,机床侧就输入必要的条件信号,机床侧输出启动信号如E3等,驱动器电源接通强制执行所要动作,再说刀库,读到TF(F007.3=1)信号,T码输入到地址F26--F29.7,当前的刀位数(地址在X41.0--X44.7),刀库的总刀位数(数据存储在DATA中设定)和要转到的目标刀位数三者通过计算(需要旋转的刀位数结果存储在R230--R233),实行近路旋转的原则,由Y5.6或Y5.7输出,也就是说当CNC发出T码,PMC输入当前位置(X41.0)和目标位置(F026)作比较得出是正转还是反转,正转就输出Y5.6=1,旋转后目标接触到X4.1电磁阀,就输出R228.3=1信号,同时主轴这边位置编码器进行定向,主轴回零,到位接触到接触开头发出到位信号,以后是链轮动作。
水平有限勿喷,

网友:
真正的高手啊,佩服,谢谢,楼上的老师

网友(2012-04-08):
坐等结果,看谁喷的有味道

网友(2013-11-26):
学习了         我的是法兰克的卧加   我想问机械手换刀的速度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不一样结构也就不一样,结构要和当前机床与之匹配的硬件有关,我就说比较简单点的结构,大连华凯的卧加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