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的经济型数控加工外圆的有凹凸不平的现象

楼主(2011-04-25):
今天下午工人没注意对刀没对好,端面切削过大,工件从床子上飞了出来。现在加工下来的工件外圆用手摸上去能感觉到凹凸不平,请问高人是X向的压条(斜铁)的问题还是其它方面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轴弯曲了

网友:
砸在哪里了?还有哪里有碰撞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查找出来了,靠床头箱这边的Z向丝杆与丝杆连接套上的销子断了。

网友:
这年头还有机床用丝杠和连接套销子连接的,够原始的。注意时间长了轴承容易坏,或者丝杠头部容易弯。

网友:
那是保险销,免得损毁丝杠...

网友:
都是用的弹性联轴器吧!用销的一般是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