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7mm,长970mm的钢丝如何成标准圆弧型

楼主(2011-04-25):
直径7mm,长970mm的钢丝如何成标准圆弧型(R1521mm)。材质不锈钢304,要求批量生产,每根成型好的钢丝弧度一至(正负0.5度)

楼主:
如图,单位英寸,还请大家各抒已见。

网友:
这个会不会发生弹性变形呢?估计比较困难。若不存在变形可以做个工装嘛

楼主:
弧度公差可适当加大,但求有个好的方法

网友:
卷料---调平(同时消除内应力)----成型(弯弧)----定尺剪切(飞剪即不停机剪切)

楼主:
谢谢超人的回复,或许您可以更详细的说下如何成型,我先谢过啦.

网友:
纯学习的顶下,有高人指点吗?

网友:
做 个 工装,

网友(2011-06-19):
哈哈!难题吧? 看别人做过,自己未动手。

买点设备吧!买台滚圆的设备(Roller),再在三个滚筒上分别加工出宽度与直径一直的槽。有的设备本身带槽的。
1钢丝拉直,2.按照要求的长度切断 3. 滚圆机滚圆(调整到要求的弧度啊)

网友(2012-09-21):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是钢丝折弯对焊的,普通的都是四边是直的,现在客户要求有个边是弧度了,这个弧度用什么什么成型比较好,我做了夹具压的话,可是反弹的厉害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问题,请高人指点,我的是直径3mmQ235材质的,制作一个方框,一般产品四边都是直的,现在有个产品要求一边是弧度的,我也尝试做了R1000的夹具去压,可是根本不行,钢丝反弹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