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测试马达径向承受力的治具,传说这论坛高人多!

楼主(2011-04-25):
我打算做一个测试马达径向承受力的治具,因产品老在运动几千次后断轴,所以想知道他的径向受力能达到多少,马达最前端受6KG的力.轴径3MM 重力可自行调节,通过计算弹簧的压缩量知道重力,先上图...

这是我初步的想法,简意图

希望有高人能说出更好的办法,最终目标是,能测试轴的受力.电机在转动的过程中测试,最少6KG以上的力....传说这论坛高人多,...小弟拜上

11

11

楼主:
希望有高人能说出更好的办法,最终目标是,能测试轴的受力.电机在转动的过程中测试,最少6KG以上的力....传说这论坛高人多,...小弟拜上

网友:
楼主的图片挂了,重新贴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到了吗?哥们?能看到回一下贴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期待中,我也想知道,呵呵

楼主:
猛人都放假了?....看来小弟我不下点猛药你们是不打算出来的,哈哈...这NB不,这是对机械的不尊重啊,你们哪位来张尊重机械设计的图

网友:
可以用这个直接读出它的力。

网友:
弹簧与调节螺丝之间加一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直接测出压力。

网友:
我打算做一个测试马达径向承受力的治具.
本人不是什么高手,首先你得确定你要问什么,你的这个治具让我很纳闷,另外你是想测试轴受的力还是想模拟?不过看你写的好像知道受6公斤的力,你要测试出来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要找到轴断裂的原因那就对周进行受力分析,疲劳材料之类的,那也不是简单也不是太难,不过你最好先整明白自己要干什么,论坛高人却是多,你自己不明白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想回答..

网友:
“老是几千次就断轴”,什么动作几千次啊?没说明白。但总之一条,实践说明你的这个轴抗疲劳强度不算好,做试验之前,是不是先验算一下?然后换种材料、或改变一下加工工艺后再试试看?有一种微型电机轴的材料是Y11Cr17,表面滚压加工到工艺尺寸后,经热处理后磨至尺寸,疲劳强度很好的,能否试一试?

网友:
现成的仪器设备很多,也可以用磁粉制动器,都可以直接测到力,还可以施加你想加载的力

网友:
你是想在马达转动的情况下径向测试承受多大的压力治具!这个很简单吧!可以Q我。我给你支招、1032267223

楼主:
回复 网友B:

磁粉制动器 只能测扭距,目前我想测他的径向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可能我说的主题不是很明确,具体电机的用法三两句很难说情.我只想知道在不改变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知道他的径向受力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东西是测什么用的,学术名称叫什么.我看结构好像是测扭力的....我想测他的轴受力情况,在不改变任何东西的时候,在多少KG的力会断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测他的轴的受力.在什么情况下会断,例如:我用10KG的力去压他,能转多久会挂,不改变任何东西的情况.目前的轴向受力大概在6KG 几千次动作后就断了,具体什么动作,明天我在发贴.把结构贴出来.有文字真不知道怎么表达.大概就是把旋转运动.变直线运动.推东西...呵呵..

网友:
还是进行轴的受力分析,看你3个的轴是否满足,另外你说的就像活塞连杆运动,看一下这方面的书,有关于平衡惯性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好楼主,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不是知道那个力是6KG了吗?那你还要测什么?我看你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想做一个可以知道施加多大力时电机杆出现问题的测试工装?我建议将你图中的弹簧去除,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然后将上部分做一个螺纹压紧装置,当你不断的将螺纹下压时压力传感器的数据不断变化,力是双向的这时电机杆上的力就是你的压力传感器的力,这样就可以在你的电机杆出现问题的时候没出你的力了。记得传感器显示表设置成峰值保持。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如有想法可续聊Q:229021810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介绍一下型号.和安装方法吗?百度了半天,不知道要哪种好,怎么装

网友(点评):
通过百度找传感器生产厂家,再找适合你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兄台我加你Q详聊,如果把弹簧换为压力传感器,可以用压力传感器直接顶在马达的轴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数显拉力计!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3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个有压力计的 做个治具测量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