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600*25铝板平面度0.03如何加工保证

楼主(2011-04-25):
我们华能精密致力于超精密零件加工,加工的产品主要以小,精,少为特点。最近接到日本客户的制作要求,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帮忙制作,以满足成本降低的要求。头痛中呀,现将要求整理一下,希望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材料:A5052P(一定要进口材料)
尺寸:700*600*25
表面处理:硬质阳极氧化50um以上
平面度:0.03(图面上的要求是0.01,说服客户降低了要求)
平行度:0.03
详细要求参考附件图纸。
希望有铝板加工经验的朋友多多赐教。当然可以下正式订单。

网友:
建议楼主用龙门刨加工,需高手

楼主:
感谢楼上的建议,说实话,我们已经龙门铣床加龙门平面磨加工过一块了,结果以失败告终。铣床后的平面度是0.04,平面磨时变形厉害,经过多次两面研磨,最差的地方已经到0.13左右了。日本技术员过来指导过,还是有些地方没有掌握好。

网友:
真是个细活。。

楼主:
是呀,日本那边的能力是可以做到0.01的平面度,客户希望我们中国这边可以做到0.03也能勉强接受,毕竟价格优势很大,希望有能力加工的朋友联络我。谢谢

网友(2011-06-29):
要关注,有挑战.....

网友(2011-11-02):
楼主,我刚注册,级别不够,看不到图纸,能否将图纸发到我的邮箱【sanxianjixie@163.com】,这样的产品我们倒是有兴趣!!

网友(2014-10-15):
现选用日本神户制钢5052的新一代铝板QQ523679893

网友:
用YH52会比较好一点,主要是应力完全去除过的,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粗加工+半精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
装夹用侧顶的方式,
当然,机床不能太差,国产的不太行,主轴的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2014-12-02):
完全可以做到,是通过另类方法做到的,不过效率很低而已。

留最后一点余量,大概 0.5mm 吧,上绗磨,一切搞定。

磨完一个平面后,打表加工平台,保证水平度 0.005mm,压紧加工件,然后就开磨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