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极件材料(氧化铝铜),请教

楼主(2011-04-25):
各位大侠:

点焊机中焊极材料(氧化铝铜,牌号C15760)是否好用?   淬火时效处理硬度HRB82~84,  与铬镐铜比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2-10-21):
氧化铝铜不需要淬火时效,和铬锆铜相比,氧化铝铜软化温度较铬锆铜高,2种材料应用相比,在焊接镀锌板、镀镍带等低温镀层金属氧化铝铜有优势

网友(2013-01-08):
耐热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