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位三通的气动阀很少见?

楼主(2011-04-25):
为什么两位三通的气动阀很少见?最常见的是两位五通?

网友:
因为使用场合相对两位五通要少。如只能用在单作用气缸换向。

网友:
因为2位5通完全可以替代它,而制作成本相当。为了便于生产管理,有的厂取消该项。

网友:
的确,一个是使用的场合,比较少见吧。还有我经常看到有把两位五通的堵住两个孔。当两位三通用。呵呵。

网友:
应用场合少,而且价格等综合因素比较之后,还是这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