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做

楼主(2011-04-25):
附件的这个零件数量在3000件左右,现在要出样20件,用什么方法做最经济。

网友:
咋不上图呢
要问大家
还要大家下载花费威望值
有点说不过去吧

网友:
我想看,可是没有威望值。。。。。。

网友:
贴个图吧,让大家更好的为你解决…………

网友:
我也想瞧瞧,可惜威望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上传错了,现在附上图片格式,

网友(点评):
原材料多长呀

网友:
恩 ?????????????????????、看不懂!~!~

网友:
几种方法任选:
1.如果该件不要弯处的棱角,用8*8的方钢折弯,做一个制子控制长度。
2.如果该件要弯处的棱角,那只好做一个像该件一样的槽模子,后面就是一段一段的焊接了。
3.分几段冲压出来,再焊接上。可要开冲模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个模具冲压比较快
看看其他人还有什么高解

网友:
3000?有点少,起码30K才行,如果含碳量不高那就做个简易工装压吧,含碳高的话就用粉末研金吧。

网友:
或者找一台拉床拉一下

网友:
你在求别人帮助,还是骗威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菱角,只要弯到此形状就可以了,没有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直有此件的,做完就好了,可惜没有压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做这零件只想用快而合理的方法。

网友:
这方面不懂过来学习下

网友:
“V”形垫铁和“V”形冲模,上冲床最快。
“V”形垫铁最好两个“V”形,便于控制成型。
“V”形垫铁和“V”形冲模,铣.刨.线切割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点,正是好主意,谢了。

网友:
我建议你专门生产一把拉刀,这样效率高,成本稍高一点

网友:
输送带的有种连接扣和你的产品好相似哦!

网友:
看利润吧 这么小的量够不够模具费

网友:
20件我觉得现在还是焊接吧,什么都省

网友:
开个模具冲压比较快。。。。。。。。。。。。。。。。。

网友:
呵呵,新手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