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十件都没问题,后来发现掉刀了

楼主(2011-04-25):
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用了一把直径12的合金刀铣一铝板上的槽,前几十件都没问题,今天突然发现一个铝板上的槽铣深了,经检查其他程序,对刀等都没问题,原来是那把12的刀出了问题,掉刀了,请问掉刀是咋回事,上刀是上的很紧的,出了问题检查刀时,刀也不是很松,请问谁能解释一下这种情况咋出现的,能避免吗,该不是每干一段时间都要把刀紧一下吧,

网友:
工作中同事也经常出现同样的问题
也都说不好是问什么
大多都说是进刀太多了
到底是不是
听听大家的

网友:
也可能是工件没夹紧,加工中工件向上移动

网友:
松动(刀具或卡具)是主要原因,顺铣和逆铣是有差别的。

网友:
吃刀量太大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常回参考点,。。。。。。。

网友:
1 夹头不匹配,或者质量不过关
2 机床Z轴丝杆有故障,可以多测几次刀长,看看,前后的误差有多少
3 夹具(虎钳口)夹紧面不平行,夹持工件受力后上部张开,工件上台
4 如果工件是薄型产品,中部做薄后,会产生上下震刀的现象,也会存在Z向过切现象
.......以上只是平时加工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情况,不足之处还望各位跟帖补充。
谢谢!

网友:
加工中有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一直不清楚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工件是夹紧了的,铝板是800•430•24的,用的是压板压的,装夹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刀柄夹的刀?不会是用弹簧夹头刀柄加的吧

网友:
刀具的质量  如何

网友:
     很有可能是因为主轴内进铝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