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熔断器一般情况下不用做过载保护?

楼主(2011-04-25):
为什么熔断器一般情况下不用做过载保护?书上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过载经常发生,熔断器就经常损害经常换?这样经济性就差,也严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它是用来进行短路保护和严重过载保护的,情况发生时它也不得不坏,一般的过载它也坏不了,设定的就是来搞定大情况的

网友A:
熔断器在电路发生短路故障时能够迅速断开电源。
热继电器在过载时或者三相电动机缺相时断开电源。

熔断器在过载时或三相电动机缺相时不会立即熔断,
热继电器在发生短路故障时也不能够迅速断开电源。

所以在电气控制电路中,既要装设熔断器作短路保护,同时又要装设热继电器作过载及缺相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两个东西可以说是一个功能,重复使用无意义,

网友:
电动机在实际运行中,如果长期超载、频繁起动、欠电压或断相运行等都可能使电流超过其额定值,如果超过值并不大,熔断器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熔断,这样将引起电动机过热,损坏绕组的绝缘,缩短电动机的使用寿命,严重时甚至烧坏电动机。因此,必须对电动机采取有效的过载保护措施,应选用热继电器。

网友:
过载保护一般用热继电器或断路器

网友:
过载就熔断要得个铲铲哦  害怕要专门请个人站到边边上更换哦

网友:
过载有一定的时间,过流只是瞬间

网友:
汗~自己常接触不过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热继数值可调过载时复位后可继续用,熔断器一旦烧毁就必须换影响产能。

网友(2011-08-19):
呵呵,那要买一箱在旁边都不够几天换

网友(2011-10-08):
学习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
哦,过载用热继电器,短路用熔断器

网友:
看来楼主没搞明白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熔断器在电路发生短路故障时能够迅速断开电源。
热继电器在过载时或者三相电动机缺相时断开电源。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熔断器主要是短路保护的  过载是用热继电器

网友(2015-04-24):
能不能说说熔断器与断路器的本质区别

网友:
熔断器、断路器、热继电器总是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