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丝纹路很粗糙,请教

楼主(2011-04-25):
公司的快走丝加工出来的孔纹路很粗糙
是什么问题
还有割出的孔是椭圆的
如何解决

网友:
换导轮 紧钼丝  电流 功放 走刀速 度 多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轮刚换过新的
钼丝也紧过
可还是不行
还有就是割精度孔不稳定
割两个同样大小的精度孔
一个对零
一个大3丝

网友:
你用的啥品牌的机子呀。一般的床子也就这个精度

网友:
孔粗糙和工件厚度有关。越厚加工出来的表面粗糙度越好。你可以人为的加厚工件。当然时间会加长。
孔成椭圆主要原因是因为丝杠螺母松了。拆下防护罩紧一下,再切个8方测下,

网友(2011-06-25):
我也遇到同一问题,割出椭圆是因为X,Y轴有间隙需调整。我们也出现精度不稳定现象。也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园度0.03mm有点多了我用的泰州机是05年的,也是因位精度不高,我把丝杠螺母的钢猪全部换新的并基本加满,现在园度0.02之内。另外床子的每个地方都要换着用。

网友:
  泰州的 床子很多的 。。据说是物美价廉

网友(2011-08-23):
高手真多。。。。。。。。。。。。

网友(2011-09-27):
泰州机多起来了,呵呵.

网友(2011-12-04):
泰洲机到底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2012-02-25):
泰州机质量参差不齐。就连好的牌子的机器之间也有质量上的差异。建议自己去挑

网友:
我们所用的线切割机床也是现在走椭圆,而且每次走的都不一样,越来越椭,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2012-05-18):
流动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