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中位机能对换向平稳性和精度有何影响?

楼主(2011-04-26):
某书在讲解换向阀的中位机能时提到选择换向阀中位机能的原则,其中提到如下一点:

1)……
2)……
3)换向平稳性和换向精度问题。当通向液压缸两腔的通口A和B各自堵塞时,换向过程中易产生液压冲击,换向平稳性差,但换向精度高;当通口A和B都与通口T相通时,其结果与上述情况相反;
4)……
……

我不理解3)条:
(1)A、B通口堵塞,为什么会产生液压冲击,是从左位(右位)换到中位产生液压冲击,还是从中位换到左位(右位)会产生冲击?为什么会产生冲击???

(2)换向精度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如果换向阀控制某油缸作往返运动途中,突然将A.B口同时堵塞就容易产生液压冲击。油缸的运行速度越高,液压冲击越严重。换向精度是指状态切换所需的时间及偏差。

网友:
恩,楼上讲解的很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为什么A、B油口堵塞时,换向精度高?

不堵塞时,比如“Y“型中位机能,换向精度怎么就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