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和顺序阀作背压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4-26):
溢流阀和顺序阀都可以做背压阀吧?

两者作背压阀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大同小异,差不多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如果控制一个缸的话,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一样的把.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
溢流阀是通过阀口的溢流作用,使被控制系统或回路的压力维持恒定,实现稳压,调压或限压作用。
顺序阀用油液的压力来控制油路的通断,并因常用于控制多个执行元件的顺序动作而得名。通过改变控制方式,泄油方式和二次油路的接法,顺序阀还可具有其他功能,如作背压阀,平衡阀或卸荷阀用。

网友:
溢流阀软,顺序阀硬

网友:
打酱油   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