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内角R最小多少?

楼主(2011-04-26):
这个零件折弯内角R最小多少,还有折弯的宽度最小要多少,宽度8能折出来吗?
材料是304不锈钢

网友:
3mm板最小V型口要16mm,最小折3+16/2+1=12mm,
不过可以考虑开付冷冲模来弯这个角,量多的话。。。。。

网友:
可以选择模具  也可以选择抱槽折弯

网友:
在量少/产品质量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做个简单的模具来完成该产品.

网友:
具体不 记得了 ,以前 在 网上看到 过 ,好像是1.5T      你 可以 参考下 ,错了 别 吼

网友:
这个零件用普通模具,内角R模具决定。

网友(2011-06-01):
同意3楼意见!我也是用刨槽后加工。不过强度会降低

网友:
65Mn、60SiMn、1Cr17Ni7、1Cr17Ni7-Y、1Cr17Ni7-DY、SUS301、0Cr18Ni9、SUS302                                                                                       2.0t

网友:
学习!自己学!谢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