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双向推力角接触代号意思

楼主(2011-04-26):
例:160TAC 29D+L  那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160  内径尺寸
TAC 系列名称 60度接触角
29D 该种轴承在机床主轴应用中,与NN49圆柱轴承内、外径名义尺寸相同
+L   内圈的隔环
该件号未提及
精度等级和预载荷标准

网友(2011-07-14):
上面解释的很对,精辟啊

网友(2011-12-05):
谢谢啊,长见识了,以前看半天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和30TAC的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