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时我们常用的麻花钻头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楼主(2011-04-26):
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思考了下,始终想不出,过来请教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断料 调质 倒角 无心磨 铣槽 刻字 高温拧花 热处理  抛光 磨削外径 磨刃口横刃

网友:
有专门设备  就跟铣刀一样  你可以以拿一把铣刀仔细看看  能看到明显的加工痕迹

网友:
具体的也就是那几个步骤吧  A2 x1 d+ s" L

网友:
麻花钻分直柄和锥柄的  直柄现在主要是轧制的。生产工艺是,冲断-无心磨-倒角-四棍轧机轧制-淬火-回火-清洗-喷砂-切尖-精磨-标志-氧淡化。锥柄麻花钻分小于20轧制、挤压、铣刀。工艺:锯断-焊接-车外圆-车柄-铣沟-铣背-淬火-喷沙等很繁琐的。

网友:
好像有这类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