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画图软件会经常换吗

楼主(2011-04-26):
各位大侠~我想知道企业的画图软件是一直使用一种啊,还是会经常换啊~~经常用哪些啊~~

网友:
这个是说不定的,不同性质的企业用的软件是不同的,但来来去去三种应该就行了,一是平面,二是三维,三是效果渲染

网友:
画图设计平面大部分用中望cad  价格相对便宜  三维软件主要有proe ug这两种  其他很少动  要是数控加工的编程软件用的就较多了

网友(点评):
CATIA 也还好。。

网友:
企业为个人服务,个人为企业所效,我用的CAD +proe+solidworks 主要矢量软件就这个,这是我个人的呵,不过在上班时,好像用这个3种,一般的企业还是认同,不过较大的,或有市场影响力的公司不一定就敢用了,会查盗版的,他们不一定买得起,正版要100W千W的,而且还有数量限制,记得以前上班时,因为同时使用的人数有限,所以一上班就抡先占住,呵,那是以前的事了

网友:
小公司是你自己会什么软件,就用什么软件,大公司一般是固定的软件作业的。

网友:
个人觉得:三维软件大都类似,学习上一两种基本上就行了,工作的时候要用其它软件的话肯定也好上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很简明扼要啊~呵呵~谢了啊

网友:
三维软件大都类似,学习上一两种基本上就行了,工作的时候要用其它软件的话肯定也好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