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中怎么将图形进行局部放大,求助

楼主(2011-04-26):
AUTOCAD中怎么将图形进行局部放大,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
在工具栏里有一个缩放比例命令。叫scale。点击它然输入缩放比例即可。

网友:
在布局中可以随意放大图的任意部位。在模型中只好将要放大的部位复制后放大,再将不需要的部位修剪掉。

网友:
同意楼上  机械绘图有讲  一般都是在原图上画个圆圈,接着把圆圈里面的线条局部放大(缩放发大)

网友(2011-07-23):
学习哈,同意楼上的。

网友:
我一般的方法為,先複製要放大的地方,標好尺寸,做成塊,再怎麼缩放比例都行,放大主要還是尺寸囖,再也好修改的。

网友:
做块放大,既能看得清机构和尺寸,又不影响原图,可以与原图一起显示

网友:
呵呵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