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打印出来,数字会这么粗呢?

楼主(2011-04-26):
为什么我打印出来,数字会这么粗呢?
高手指教下?

网友:
是CAD吗,应该与尺寸标注设置有关,要不选择了粗体字。

楼主:
请问修改哪里?我一直修改不了!

网友:
先在文字式样中设置字体,再在标注式样中的字体中选用你的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两种字体

网友:
和打印样式表有关

如果你是用图层或者自身的设置来控制线条的粗细的话,那就得一个一个改

如果你用颜色来控制线条粗细的话,那就很好办了,在打印的时候,选择样式表,然后点击编辑,选择表格视图,点选你要修改的颜色,再在线宽中选择对应的粗细,比如选0.18毫米。

网友:
或者双击字体在屏幕左边弹出的框上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