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拉方钢经车削后会有变形吗

楼主(2011-04-26):
有批业务,方头螺杆,方头比螺杆部分大,想定制冷拉的方钢,这样方头部分光洁度比较好,不需要再加工,但又怕冷拉的方钢存在内部应力,经过车削后会变形,请有经验的兄弟谈谈经验

楼主:
添一条,材料是45号钢

网友:
变形是肯定的,多少的问题,
你这个工艺方式很奇怪,一般是用圆的冷镦料打方帽,再搓丝,你这个成本也高,

网友:
工艺应该是冷墩后搓丝经济合理。如果非要用冷拔方钢可以先去应力回火再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方法我也尝试过,可能是量不够大,打方头积极性不高,愿意做的又没有做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非要回火去应力的话就真的不经济了,如果不变形的话就是冷拔方钢经济

网友:
变形量应该很小的,你可以先试试

网友:
螺杆长度不大就可行,毕竟这种场合要求不高。

网友:
首先看看螺栓的精度等级;

楼主(2011-06-16):
通过实践证明基本没有变形,至少变形量不影响产品精度

网友:
如果需要热处理,螺纹肯定会变形,变的多少要看是加工多大的螺纹,热处理的硬度要求.问题肯定可以解决,只是如何安排工艺的问题.

网友:
可调制后加工,去应力,变形量会小一点、。

网友:
本人路过,跟各位高手学习下!!!!!!!!!!!!

网友:
本人洗过冷拉方钢20*20*600mm的一边平面变形很严重,车床的华因为是园周加工变形应该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