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开孔,请教

楼主(2011-04-26):
如图,我要把一个直径38的圆管与一个51的圆管焊接成60度夹角的三通!现在的问题在51的圆管上开孔如何开?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
1,做出孔的展开图,使用离子切割,好处是速度快,但会有很多切屑粘在内壁,导致圆管无法使用!
2,使用薄膜片切割,上面的问题没了,但是速度很慢!
有没有高手指教下,如何做才能既保证圆管的清洁,又能速度快一点的方法!

楼主:
我曾经想过用离子切割,然后打磨内壁,但是钢管有1000mm长,有没有怎样的打磨工具呢?

网友(点评):
用胶质流体,或者混合了磨料沙的高压流体,直接在管里跑几道,切屑就被强行带走了

网友:
管壁是多厚的?能用铣刀么?

网友:
能不能用一个60度的Y型接头焊接?Y型接头个头小,内部焊缝容易打磨

网友:
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开孔,按照化工工艺管道的走法,这样的开孔是不允许的。为什么不用异径三通再联接DN32的管子呢?
如果你真要这样开孔,只有用切割片切割,注意事先画好线,别走样了,不好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不是三通,是一分3,分四,有可能分八支!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请指教!
如图所示,我的是用来输送塑胶原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厚2mm,我也想过,但因为是斜30的管上开竖直的38孔,所以管的固定也是个问题!

网友:
固定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做一个专用的夹具即可,为了防止下滑,你可以先点焊一个挡块,在摇臂钻上钻孔,钻头需要特殊考虑,需要带台阶,中心用一个小钻头先钻小孔定位导向,防止钻头打滑偏移。

网友:
看大家讨论。。。。。。。。

网友:
是挤塑机上用的吗?

网友:
用合金开孔钻,问题不大,记得用好的品牌,打出来很光的。

网友:
钞票多的话,试试我们生产的液压冲孔机,利用超高压液体,管里绝无毛刺。

网友:
这样可否,先垂直焊接,再弄60度角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管现用弯管器弯好了,在垂直焊接在主管上。一样的。管道阻力不会大多少的。承压要求相对稍稍减弱。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这么做的么?为什么不用弯头或弯管器一次成功。

网友:
不懂 飘过 学习了 、、、、

网友:
线切割,类似相贯线切割

网友:
学习,没做过管件,了解一下

网友:
我门都是用用线切割的,尺寸准外形美观

网友(2011-06-18):
激光切割的效果怎么样?我见很多厂都用激光做管件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用线切割,一般不是很复杂的可以搞定,很复杂的暂时还没有试过

网友(2011-07-20):
对,   就用线切割,    干净

网友:
可以试试线切割.

网友:
三维激光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