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热处理45号钢圆钢的硬度是多少?

楼主(2011-04-26):
请教:经热处理45号钢圆钢的硬度是多少,冷拉的45号方钢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
你怎么热处理?热处理就是加热保温冷却,你要多少硬度就选择相应的处理工艺,45的一般是调质比较好.查下手册比较好/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没有热处理之前的硬度,如果满足要求就不用热处理了

网友:
楼主可也以参考下!!!!!!!!!!!

网友:
纯属漂过………………围观闪人~

网友(2011-08-28):
活到老。。。学到老啊,,,佩服

网友:
楼主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

网友:
如果需要准确信息,最后自己做一下试验!这也是国内材料不好的一个方面,随厂家、批次等情况的变化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