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去修了下,我的PROE怎么就不能用了啊

楼主(2011-04-26):
电脑去修了下,我的PROE怎么就不能用了啊

网友:
看警告貌似是你的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你重新设置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绿色版的,不用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2011-07-28):
呵呵大致说你上次没正确关闭proe导致配置文件无法修复可点继续看看具体原因。

网友:
没有正常关机造成的,直接点击即可。第一个是恢复,第二个是重新打开新的。

楼主:
是我的授权文件丢失了,重新把授权文件放到指定的文件夹就解决了,还是要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2011-11-06):
你再把环境变量再设置一下,再重新破解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