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耳料立即回收的方法与设备

楼主(2011-04-26):
制造薄膜的塑料有PVCPPPE等。主要产品有收缩膜、保鲜膜、包装纸、包装袋、透明料带、扁丝纺织袋、扁丝纺织布……等。大都用于包装上。
一般薄膜的大约在0.01mm-0.8mm左右。成型的方法有圆盘模吹塑成型及扁模挤压成型,在成型过程中有些常利用纵向瞬间延伸,以增加产品的韧性。这些产品成型过程的主要设备是压出机(EXTRUDER),它以连续成型方式生产,在初始生产(还未印刷前)过程中,为使其符合产品所要求之尺寸,必须切割多余的边料,又称耳料。
传统上,业者将耳卷取成捆,然后售给收购业者,以制造再生二次料或者自制再生造粒,用于其他不同的产品。这种回收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竞争激烈的企业管理要求。因为不符合经济效益,成本太高。
“立即回收”是指:1、切割薄膜耳料的同时,将其以同步引取方式;2、送入一密闭的粉碎机内粉碎后;3、立即配合输送流程;4、以定量比例和原料自动混合,回收再生原产品。如果即可改善传统回收的种种问题,降低大量成本,提高经济和管理效益。
现在将上述的四个步骤,再细分述如下:
1、

立即同步引取:
理论上,薄膜在生产时会产生很大的静电,有些工厂会安装静电消除机予以处理,但大数工厂未有此设备,所以耳料也带有静电,它会吸附空气中的灰尘,造成表面污染。立即回收的必要条件就是耳料未被污染前即予处理,才能保持与原料所制成的产品,同等的质量。
接着,“同步引取”是为了使耳料的回收与薄膜的生产速度一样:假如引取速度太快,将会拉断耳料:太慢又会使耳料下垂,碰触地面,沾染尘土或油污。
在机械设备使用上,有两种同步引取方式:
一、
若薄膜百度在0.05mm以上或耳料单边宽度在50mm以上,则用一个定转距马达,带动一组引取轮来引取作业。这种方式在设计理论上比较单纯,只是机件结构较复杂,成本较高,当然售价也较高。
二、

另外一种方式是利用高压风车,连接一个吸风口将耳料吸引。只是在设计上,风车的风压和风量要配合的很适当,操作方便,设备成本费用少,将符合经济效益。
2、
在密闭的粉碎机内粉碎:
密闭是为了使耳料不受污染、粉碎时粉碎料不飞扬喷洒及保持风车的吸引力(同步引取)稳定等。
薄膜的百度很薄,有时又有纵向瞬间延伸,韧度强,不容易粉碎,所以粉碎也材的选用非常重要,最好是含钨的合金钢才,耐磨性高,热处理硬度能达到HrC75度左右。
另外粉碎的细度要求一定要在4mm以下,而且切断口需要整齐一致,不可以出现如拉断之锯齿形等。所以粉碎机的传动主轴的回转刀与固定刀之间的间隙结构,必需能调整在0.05MMmm以下。
粉碎是回收的第一个步骤,不管用何种方法回收,都不能略过粉碎这个过程。上述的几个重点,除了一般粉碎薄膜必须注意外,尤其在“立即回收”耳料时,绝对是必要的。
3、

立即配合输送流程:
这是在自动化设备上很重要的一点。
这段流程主要包括一台风车(Blower),一条输送管,一个旋风风分离器。其实前面提到的第一项“立即同步引取”,就是要靠风车产生的高风压来吸入耳料,进入密闭的粉碎室内粉碎成4mm以下之碎块状,然后再利用输送管将粉碎料送入旋风分离器内。
旋风分离器的功能是将风车输送进入的高压气流与碎料分离。气流一进入旋风分离器,因旋转的离心力作用,即产生若能卷风状,中心的真空力量,将气流从顶上出风口排出。而碎料从倒圆锥形口落下,进入下一项的回收作业。
此段的三样设备是一定的配套,缺一不可。
4、
定量比例和原料自动混合回收再生:
为了回收再生后制造的产品质量稳定,耳料的干净度一定要要求外,定量比例与原料的混合亦重要。
按照经验数据,耳料粉碎后与原料的回收混合比不能低于10%。而耳料粉碎后的细碎块,质量轻且含有静电,容易互相结合和上浮,必须用一强迫混合给料装置,才能使供给压出机的吃料稳定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回收的混合料中含有粉碎机,其与全数是原料,两者之间的容积密度不同,所以在制程上,必须调高压出机的电线杆转速,增加压缩比,才能使压出机的出料量保持原状。
上述浅谈了薄膜耳料立即回收的方法与设备概念。在现今“世界村”的共识中,珍惜地球的资源和维护地球环境,是现代人的责任,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而世界各国制造塑料机械的业者,亦相当重视回收设备的研发,唯在薄膜耳料的立即自动回收设备上,日产与德产的全偏向高价位的产品(约合RMB270000万元以上)。鲜有较符合轻经济效益的产品,所以使用者不普通。目前广东****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有生产此种设备,售价合理,并已向多国申请专利。有需要的业者,可
予接洽。

塑料水口料立即回收的新观念与处理
根据塑料工业协会(SPI)委托纽约的“Probe
Economics”对1996年的数据进行经济研究发现,塑料制品仅次于汽车、石油提炼、电子零件及附件,在制造业组别中名列第四。这四大行业有一个特殊关系:塑料是从石油提炼而得,而汽车、电子零件里头有很大部分零件是塑料制成。所以可以说:塑料“承先启后”贯穿了四大行业。若把汽车和电子零件的塑料部分抽离,把它只归属于塑料制品时,则塑料工业就几乎成为四大行业的龙头了。
由此可知,塑料的使用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每年平均成长20%左右。这使我们想到两个问题:一、塑料是由石油提炼而成,石油在地球的蕴藏量是有限的,它终究有枯竭的一一在,我们必须要珍惜上天赐予的天然资源,并善加利用。二、塑料废弃物不易腐化又不易被分解,造成大地的污染是长久的。基于这两点理由,塑料资源的使用与回收,就不可忽视!如何在塑料产品的制造过程与使用后的废弃物中,有效的回收再利用,在“地球村”的新观念里,是要每个国家、政府、人民、尤其是塑料从业人士,好好地努力思考和研究解决。
除了上述的理由外,现在的竞争白热化,如何有效的经营管理、创造高报酬的利润,是每个企业主追求的目标。而“降低成本,提高品质”是永续经营的不二法门。塑料制造业最大的成本负担是长期塑料原料的购入,假设大家购入的价格相同,那么如果发挥它的最大边际效益,就能降低成本,就能提高竞争力,这个大家都知悉。问题是怎么做?
简单的说:在制程中降低不良率,提高产量,并有效的回收不良品不影响品质,而这些作业又都能自动完成,那就达到理想了。
因为塑料的各类繁多,制品亦杂,谈到回收再生,不同种类有各种不同的回收方法。今天,我们先对注塑成型时所产生的不良品与水口料的回收,做一个介召。
过去几十年来,习惯把不良品与水口料收集后,用粉碎机予以打碎成细小颗粒状,再用混合机将其与原料混合,如此回收。这是传统的回收方法。

楼主:
这种作业过程中,有下列几个缺点产生:
1、  粉碎时产生90-120分贝的巨大噪音;
2、  粉碎料颗粒大小不均,尤其产生许多粉尘,回收时,这些粉尘在料管的高温热熔下呈现烧焦状,造成料件的物性破坏与色差;
3、  分类分色不容易管理,作业员因疏忽或有意无意造成的Miss层出不穷;
4、  高级料、透明料、白色料、浅色料容易被污染。储放大气中时间太长,因表层静电因素容易吸附空气中的灰尘,致使做原料件之回收会产生污点;
5、  粉碎后之塑料,有时必须屯积至下批同色同类的订单时再回收,但下批订单常常很难掌控,所以几乎每一塑料厂,都存在屯积粉碎料一大堆一大堆的现象。有的甚至屯积好几年,根本就被遗忘了。(在国内的问题更麻烦的,外资厂要依进料合同在半年内报海开核销。所以屯积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与麻烦)。
上述的前四项缺点,致使制造高档品质产品的厂家,不愿意使用回收料。因此回收机的屯积就更严重。
前面提过,塑料是制造厂最大的长期成本负担,为了降低成本,不管是制造何种层级产品的产家,渴求一种改装缺点的回收方式。
塑料本身带有静电,容易吸附空气中的灰尘。不良品和水口料置放于一般环境下,往往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它当然表层相同的回收。要改装比一状况,唯有在产生不良品和水口料的同时,立即予以回收。否则只得降为做次级制品的回收。
做第一极的回收经济价值较高,这是无庸置颖的。
但要做每一级的回收,不良品和水口料要分开来说明:
一、不良品
1、  不良品的尺寸大小、形状厚薄、因模子不同而不同。大尺寸的不良品要用大刀力的粉碎机来粉碎,大刀力的粉碎机体积大、噪音大、用电量大,所以不适合摆放于注射机旁做立即粉碎回收。
2、  不良品造成的原因有:a、黑点b、油渍c、未饱模……等,这些黑点和油渍或掉落地上受污染的不良品,也不可以立即回收。
3、  注射成型过程中,什么时候会产生不良品不确定。
4、  有些汪良品的是在形成后一段时间才由品检员捡出,它可能已经沾附灰尘、吸入水份,若做第一级回收,可能造成成品的“再瑕疵”(脱皮、爪纹、浪纹、色差、气泡、……)。
5、  综合以上之原因,不良品较不适合做第一级的回收。
二、水口料:
水口料的产生有四点特性:a、经常性b、一定性c、定时性d、定量性。它产生的同时,一般来说应该是干净、干燥,没有污染,未吸水气。所以它具备了第一级回收的充分条件。下面谈到购置“水口料回收设备”的几点必要条件:
1、  塑料注射成型,因热熔造成塑料物性变化。这种变化分两阶段:每一阶段是塑料从常温下加热至塑化的熔溶状态。会产生物性变化,这是不能避免的。热熔的塑料高压注射入模具内,经冷却定型后取出,温度开始下降,并与空接触。而这破坏因塑料种类不责骂而异,平均来说,通常在二个小时达到完全。若能在每二阶段物性刚开始变化时立即回收,就可以减少物性破坏,提高产品的品质。这是必须要注意的重点。
2、  回收必先粉碎,粉碎会产生粉末,粉末因微量细小,一入螺旋料管热熔,即会过火烧焦。焦状体会破坏塑件物性的机械强度及光泽,造成色差。所以最好将粉碎料内的粉末筛离。
3、  为保持每个塑件的机械强度、颜色光泽相同,粉碎料与原料的混合必须有一定的比例控制。
4、  立即回收作业的粉碎设备当然是摆放在注射机旁边,它除了“轻、薄、短、小”的要求外,噪音不可高于75分贝。否则长久处于高分贝噪音的员工会产生烦噪现象,难以管理,增加流动率。
5、  粉碎、输送、比例混合是回收的三步骤,但不可侵害作业,必须一气呵成的自动化完成。
6、  换料换色时,各部机件除要求能简易操作外,更要求能确实清理干净。
7、  立即回收通常都是24小时作业,为求降低电力成本,设备马力尽量减小。
依据笔者经验,有许多企业负责人,忽视了水口料立即回收的价值:有的人认识它太少了,随便处理便可;有的人依循传统作业,不思改进。这种错识的观念应该抛弃。企业分工愈细,竞争愈激烈。所谓“涓滴成河”,杜绝每一个细小的浪费,才能确保明天的成功。何况塑料是人类珍贵的共同资源!

网友(2011-09-12):
我们现在使用的方法是;薄膜耳料同步引取,拧绳,切粒,再利用。

网友:
专业性很强,不错啊!看阿奎那!

网友:
再看下!不错的内容!

网友(2011-10-18):
很详细的讲解,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2-02-08):
我公司有相关薄膜回收造粒的设备,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