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左右借刀车螺纹!~

楼主(2011-04-26):
最近听说有一种用宏程序车大螺纹,就是 用螺纹刀左右刀面车螺纹 ,不知道那个大侠可以说下 ,并能编个程序让我学习下 !~!~感激不尽!~!
 还有FANUC  oi   TD车床 改小数点 和 (),与【 】的参数是那个来 一时忘 了
请高手赤脚!~!~

网友:
本人不会宏程序,用过G32 I K 也可以左右借刀加工大螺距螺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帮我说下G32的怎么编!~!~!·这里先谢谢你了

网友:
我也不会宏程序    但是调用子程序也可以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有水会的,教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用宏程式写个简单的车螺变理程式,然后做为子程式被调用,主程式改变其起始位置而实现左右赶刀,我只是从书上看到过,没用过,
(  )改[  ]好像是改参数3024#0为0   (发那科新版本的,mate)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慷慨指导!~!~我打算在数控上车个试试!~!~!~改()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