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带锥度的斜面的编程格式,求助

楼主(2011-04-26):
请问各位大侠···加工带锥度的斜面的编程格式···
已知斜面度数,加工长度
不用通过三角函数计算的方法直接带度数编程的指令和格式
此问题已经困扰好久
望高手赐教

网友(2011-06-05):
发那科的系统能编角度。

网友:
开方SQRT[X*X+B*B]  也就是勾股定理C平方等于A平方加B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