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 980TDA 数控车 圆球,求助

楼主(2011-04-26):
希望有大虾教教小虾~
最好发个编程给小弟吧~
跪求~~~~

网友:
我解释一下,你用是手磨刀,第一刀尖磨得太大,还有一个就是加速时间太长,
第三,就是驱动器刚性太差
现在来解决一下,刀尖不要磨得太大,还有就是比如你现在的R0。5跟斜线相切,你在计算的时候就要把刀尖加进去,比如你的刀尖是0。4,那么你要编程的时候就得写R0。9
经济型的数控没有G40 G41和G42
第二就是有的数控系统,有加减带参数,你可适当减少一点
第三你可以修改驱动器第5号和第9号参数,适当改大一点,用手动快速走一下看,不要出现振动,就可以了
第四,车R的时候走刀速度慢一点
我在这边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按我以上说的方法,应该没有问题我 做有一个产品只有0.02的 圆度公差,你可以通过CAD把刀尖加进去,比如你现在的产品是R15,刀尖是0.4
那 么你要编写R15.4,不知道你会不会用CAD,你注意到了没有,外圆并没有大,你画的时候外圆就是30.8
你可以通过移动把圆,移到外径30的一边,那么另外的一边就多了0.8
你 可以用修改,删掉外圆的另一边,再镜像就是一个产品了
再 标注就可以了还差一点还可以能边R加大减少来修改

网友(2011-07-05):
考虑刀具的半径,用刀具半径补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把程序发过来吗??
圆球不会编

网友B(2011-08-25):
能够直接编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直接编写程序

求编程,可以写个程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编程,可以写个程序吗?

精车程序就是XZ方向都从零点起刀
难后终点就是圆球的终点

网友:
有刀尖圆弧就考虑用半径补偿
程序
。。。。。。。。
G01  x0  z0  f0.2
G03  X20  Z-26.75  R15.4
。。。。。。。。
我只给你车圆球的程序

网友:
什么样的刀,不会干涉呢

网友:
你画的30。应该是30.8吧?

网友(2011-10-28):
我求在一条平行线上做一只R   向内13.5的一只R   我说的是平行线上向内的

网友(2015-03-23):
我也求个半径补偿。怎么弄。

网友:
多年前干过圆球,多年不做数控车都忘了,我们以前做的是铝件,白刚刀磨成差不多30度直角三角形,程序上面的已经给了,按图纸输入尺寸就可以了,先粗车去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