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方铝棒上加工螺纹有何方法?

楼主(2011-04-26):
大批量的,还要用到什么设备,螺纹长度尺寸要准,铝的材料是普通的,急~!~!~!~!~!~!~!~!~!~呀,

网友:
感觉数车可以吧,尺寸保证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老大,大批量生产用数控????????????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方法呀

网友:
用数控是因为它很快!适合大量的加工。听有人说过用1万转,用陶瓷刀片车铝件,那个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啊!

网友(2011-06-02):
先车成圆的,在外牙,在铣平面

网友:
多大的尺寸东西啊

网友(2011-11-03):
先车镙纹再车方,有一种车床可以车出方来的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