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片换热器一年坏一个,什么材质这么差?

楼主(2011-04-26):
空气压缩机,风冷机型。冷却器为翅片换热器。介质为95度左右压缩空气,压力为0.9MPa。用了两年,换热器也换了两个。都是很小得漏点,对于翅片换热器来讲一旦漏了补是很难补的,操作空间有限。
请问社友们谁有好方法能补漏吗?翅片换热器材质是全铝吗?补漏用锡焊可以吗?

网友:
好像可以补的吧。里面的是什么管啊,把漏的管子拉掉,然后换一个再补上。

网友A:
这种工作条件铝制换热器是可以达到的
补漏工厂是不会用锡焊的,没研究过
产品容易漏一个是看看质量是否过关,还有是什么破坏造成的,强度破坏,疲劳破坏等

网友(点评):
版主,请教你个问题。铜管铝翅片冷凝器大概21CM×18CM×6CM的尺寸。用一个功率29

网友:
我们之前装空压机的换热器就是铝的。
B186.B235等等。。
这个出厂时厂家要自己做压力试验的。

网友:
您的翅片换热器是用何种翅片管做成的?可以说说具体情况嘛,例如工作环境,以及要求

网友:
它的这个和汽车上的换热器是一样的。。
大家都应该见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找类似冷却管的厂商.

楼主:
波纹换热管,不常见。管体是柔性的。

网友(点评):
对 是柔性的 也是没能补漏 在找商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东西外面是无缝管里面是螺纹铜管是么。是水和什么的换热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波纹,是翼片
管体类似下图,
管里走油.
接头和泵能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里面铜外面是铝片,一片一片穿起来,然后涨管就可以了,是么,你有什么要求的么。内孔或者外径不需要滚花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那个漏管看不出有滚花,  另:不锈钢的翼片管柔性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热来说铝片好,别的不锈钢也可以的,但是好像没人做哦

网友:
不锈钢的也不少啊
不过是有点难度

网友E(2011-07-23):
铝制散热器漏了,应该用钨极氩弧焊补漏,理论上讲水平高的师傅用气焊也可以实现(但我试过,难度很大)。如果漏点小,用”哥俩好“粘接剂也能暂时抵挡一阵。

网友F:
翅片换热器材质是全铝,有铝片和铜管的。给点详细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找类似冷却管的厂商.

有更详细的吗?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聂德平 -1

网友:
引用 网友F:
翅片换热器材质是全铝,有铝片和铜管的。给点详细的图片。

我也想要详细点的,就是找不到

网友(2011-11-04):
板翅式的吗?照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长封条漏了,也就是工厂对芯体的钎焊质量没把握好
还没听说过用锡焊补,可以拆下来送回工厂返修的吧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2012-03-06):
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需要的话请联系tongxue319@126.com

网友:
一般铝翅片上别有层复合膜。管子夹上翅片。到炉子里高温加热复合膜融化,然后就焊上了,(炉子一般是氮气保护或真空炉子)所以你想自己焊上看也用不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铝制散热器漏了,应该用钨极氩弧焊补漏,理论上讲水平高的师傅用气焊也可以实现(但我试过,难度很大)。如 ...

不知道用模具上用的环氧树脂粘上,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用模具上用的环氧树脂粘上,效果如何???

你这种做法按道理是不允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做法按道理是不允许的

版主讲讲,谢谢!!!

网友:
这很正常的!我们做的从开机开始都是12个月的!里面翅片是很薄的!强度低!所以损坏的多!修补可以穿管的!开始设计的时候都有很大的余量的!应该ok的!

网友(2013-01-07):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作条件铝制换热器是可以达到的
补漏工厂是不会用锡焊的,没研究过
产品容易漏一个是看看质量是否过 ...

版主,请教你个问题。铜管铝翅片冷凝器大概21CM×18CM×6CM的尺寸。用一个功率29W150*150的风扇制冷。能不能做到进水50℃出水30℃(室温20℃)的制冷效果啊!冷凝器厂家(打算自己做制冷装置找了家冷凝器厂家)说不可能达到。但是以前厂里买的微型冷却循环仪技术参数就是这样的。所以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版主讲讲,谢谢!!!

胶的导热性很差

网友(2013-04-10):
黄铜管  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H(2014-05-22):
您的翅片换热器是用何种翅片管做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的翅片换热器是用何种翅片管做成的?

主体材质是铝,表面喷塑处理。使用环境是为压缩空气进行降温,含有极少量油分,气体温度大概在65度左右

网友(2016-09-04):
这种产品就必须做带温、带压寿命测试。

网友(2016-10-27):
除了考虑材质,工况条件如温度,腐蚀情况等也是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