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动仿真怎么做

楼主(2011-04-27):
机柜内的PC操作台,装于机柜门内,收起不占空间.打开供摆放笔记本或工具
如图:收起状态

如图:打开状态

网友:
不知道 来学习了。。。。。。

网友:
座等高手来解决,学习。

网友:
这个要设定两个摇杆的角度,一个是90度,另外短的就看你自己的长度而了

网友:
设置一个槽连接,两个销钉连接,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配已确认OK.我只是不会机构运动仿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在学习中,但看不到图,帮不了你。5#楼说的吧,伺服电机装在销定轴可以了吧

网友:
我做了一个你参考一下,不是很好。另外你那滑槽做成直线也可以。

网友:
定义两个销钉连接,和一个伺服电机限制角度就行啦

楼主:
cyzy6388 如能讲解一下这个机构仿真的具体步骤.我很感激.
另.如滑槽做成直线.层板上的孔不在一条线上.层板的厚度需增加.

网友:
很简单 两个销钉加一个槽连接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得对,你的槽做成弧形是让位用的,我一开始理解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杆的角度咋设置?谢谢

网友:
貌似很好啊,可是没有威望,下不来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