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板如何做到无痕点焊?

楼主(2011-04-27):
如何做到镀锌板无痕点焊,看到焊接点有一个凹进的小点,表面几乎无变形和变色。

网友:
这可能没这种工艺  镀锌板点焊肯定有痕的

网友:
是不是在点焊头安装一个二氧化碳,或者氮气的喷嘴。用保护气体防止氧化和降温。

网友(2015-04-20):
引用 网友A:
你们点焊以后不作表面处理了吗?

我们镀锌板点焊后表面还做喷漆处理。外观也还可以。

点焊后不是会有焊点吗,表面还会发黑和烧伤,不处理不是会生锈。你们是怎么做的可以直接发货

网友:
应该是压力焊

网友(2015-10-27):
反面盖湿布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