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温度升高的原因

楼主(2011-04-27):
     通过检查,轴承不缺油,不跑内外圆,但轴承问题却持续升高。从设备运行一直到几天前都正常。请问谁知道原因!谢谢!

网友:
楼主,你似乎要报出轴承的型号,润滑油脂的型号,工作的环境,所承载的载荷。这样才方便别人来考虑

网友:
一、在磨合期,二,油的型号选择不正确,三、负荷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你提醒哈!我是个新手!
    轴承型号时3626    现在所加的有是2#锂基脂     承受的负荷我不知道怎么看啊!
麻烦你指点下好吗?在次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运行了大概3个多月了   我不知道磨合期应该多久啊!   润滑剂之前我们一直用的是2#锂基脂啊     没发现异常     至于载荷我就不太懂了   还忘指点下    谢谢!

网友:
轴承在运转中升温是正常现象,
关键是升温后能否达到热平衡状态,该发热量或热平衡状态跟应用的转速、载荷、游隙(承载区大小)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普通轴承60-70度就应该密切关注了,持续发热并伴随有噪音、振动的增大才是真正的失效。
对于脂润滑轴承,尤其是高速应用,注脂量应该适度,过多的注脂反而会造成反常的发热。

网友:
6楼是对的,脂过量会发热,而且这一般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负荷过大也会造成发热,一般是新设备选脂不当,换基础油粘度大的即可。
磨合期多为1--3个月,要看设备的要求。

网友:
我们用3#的。这个价格从90元一桶到500元不等。
也要看你的牌子了。
轴承吗。国内的较好的只有HRB,ZWZ,洛阳。
在一个原因就是你们装配时,轴承处是否物件过长卡住?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你的宝贵意见    我会认真考虑并加以分析
  我把我们现场的情况在给你详细说下   希望你帮我参考下
     我们这是个炼铁厂   这个轴承时我们破碎机上的一对轴承    当时我们拿回来的时一套总成   安装好这对轴承后温度比其他的轴承温度高一点   当时没引起注意    直到三天前温度达到了50多度(我也是三天前才晓得这个情况)  当时钳工去处理   将平常轴承温度升高的原因斗排除完了   昨天温度达到了98度我们就停机了  现在我怀疑1、装配有问题2、运输过程中轴有损伤(轴弯了)但是我不晓得这两中可能性那个更大点   还有就时怎样来验证这两中可能性    再次敬候你的宝贵意见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宝贵的意见   润滑油我们用的时长城3#   我这两田向他们钳工了解到   这对总成在装的时候就非常不好装   时用千斤打进去的(另外三组推进去就好了) 听他们说也确实有卡阻现象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时卡阻时如何产生的   出了换总成还有没有更好处理办法   希望你能帮我参考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   我们的设备应该还没过磨合期   我等哈在去确定下  我们冬季用的是2#锂基脂  当时效果还时非常不错   但是现在夏季到了    我晓得温度对润滑剂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正在采购3#锂基脂   希望你能在次给处你的宝贵意见   非常感谢!

网友:
请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轴承安装方式:面对面亦或是背对背;

2.润滑脂的填充量;

3.轴的实际精度,尺寸与形位;

4.最重要的游隙,像你这种属于重载的,圆锥滚子一般是过盈的;

5.你们钳工的装配质量,是否保证整个过程干净等等。

你最好给个示意图。

网友:
同意12楼的观点

网友:
3626是调心滚子轴承,自身具有调心性能,所以不必考虑运输过程中轴有损伤(轴弯了)。
另外你说钳工在装配时很难装进去,说明你的轴承座孔或是轴加工尺寸存在问题(可能是轴做大了或是座孔做小了),使得轴承装上去以后剩余游隙过小,造成轴承发热

网友:
你们钳工师傅装配的时候是用千斤敲进去的,证明轴承尺寸可能有问题,像你这种装配方法肯定会导致轴承游隙过小,并且你承受大载荷故轴承在运作过程中肯定容易发热,,,,

网友:
轴承在运转中升温是正常现象,

网友:
简单说几点:
1、装配后的使用游隙问题,如果过小,肯定会发热,但是带来的后果肯定是套圈有损伤;
2、油脂的混用问题,如果你在使用3#的同时,你加入了别的牌号的润滑脂或者润滑剂,会造成润滑脂的早起失效,因为润滑脂混用后,很有可能造成润滑脂的失效。
3、安装时有问题。
要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况,具体判断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润滑脂的质量不好,或者是黏度太大

网友(2011-05-28):
润滑油的问题可以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