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安装

楼主(2011-04-27):
本人使用的是华硕双显卡笔记本,WIN7系统,自己装了N次都没装上去,哪位大侠知道其中缘由的点拨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http://proe.5dcad.cn/pb/proe5_s.html
楼主去这个地址看看
另外 安装的时候要用虚拟光驱将文件虚拟才行!
我也装了几次,但是现在装好了,那个上面的下载链接下载速度不错,而且可以安装
祝楼主好运!

网友:
1.开始安装前,将MAGNiTUDE里的nx6.lic文件有记事本打开,把第一行的hoest改为自己的电脑名后保存。
2.安装时会提示打开许可文件,此时就要指向打开此文件。

楼主:
刚下了个免安装的,但是打开后出现如下错误警告,哪位大侠遇到过的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以前XP的时候很好装的,一次就能成功,可现在用WIN7后就不行了

网友:
我是XP系统的,还比较好装,Win7没试过。

网友:
我的也是win7,你原来又没装过ug?如果有的话,要卸载UGSLicensing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以前电脑是VISTA系统,可以装,换成WIN7后就不行了

网友:
重新下载吧,原来的不行

网友:
win7是64位,重新下载吧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我把系统改为XP,再安装虚拟光驱,一装就OK了

网友:
还是支持XP,  win7一直安不上

网友:
现在有5.0直装版的,非常简单的操作步骤,我们这好多卖的

网友:
我用的是4.0的,系统是win7 32位的 没问题的

网友:
如果LZ不知道怎么安装,可以加我QQ 758392281 我远程帮你看看

网友:
好像原有的图标是打不开的,要在安装目录中bin文件夹中有个叫什么的文件就能打开,具体是什么图标就去网上找找视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几天用XP的机子也装不上去了,各种方法各种版本,我真无语了

网友:
双显卡的机子就是不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