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机械密封原理

楼主(2011-04-27):
   现在对机械越来越感兴趣了,现在想学学什么叫机械密封原理,请大家赐教啊

网友:
机械密封(mechanical seal)是指由至少一对垂直于旋转轴线的端面在流体压力和补偿机构弹力(或磁力)的作用下以及辅助密封的配合下保持贴合并相对滑动而构成的防止流体泄漏的装置。弹力加载机构与辅助密封是金属性纹管的机械密封我们称为金属波纹管密封。在轻型密封中,还有使用橡胶波纹管作辅助密封的,橡胶波纹管弹力有限,一般需要辅以弹簧来满足加载弹力。 “机械密封”通常被人们简称为“机封”  一、        机械密封的组成(重点是以下四类部件)
主要部件
  动环和静环。
辅助密封件
  密封圈(有O形、X形、U型、楔形、矩形柔性石墨、PTFE包覆橡胶O圈等)。
弹力补偿机构
  弹簧、推环。
传动件
弹簧座及键或各种螺钉。

网友:
学习 学习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