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心孔B14什么含义?14是IT14吗?

楼主(2011-04-27):
请问中心孔B14什么含义?14是IT14吗?谢谢指教,我是初学者。

网友:
是B型中心孔,中心孔分 A,B.C.R四种型号,14指最小孔直径,不过很少用到这么大的中心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因为轴的直径很大,290mm,长度4M,所以中心孔比较大。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这个标准!

网友:
恩,回忆起了很多东西

网友:
又学习到了,顺便看看那个标准

网友:
呵呵,,,又学习新知识了,,

网友:
在机械的行业中看来好多东西还是不知道的呀,来学习学习

楼主:
知道答案了呵呵
:::

网友B:
不知道选择中心钻的大小和零件的外圆有什么关系啊?比如B3的中心钻应该钻外圆多大的轴合适啊

网友:
天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选择中心钻的大小和零件的外圆有什么关系啊?比如B3的中心钻应该钻外圆多大的轴合适啊

中心孔的大小和机床的中心钻相关,与工件质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