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件加工求助

楼主(2011-04-27):
件如图所示!普通铁板.需要多大的冲床。手动1T的能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一个简单的估算方法:剪切截面积x45千克/平方毫米!这只是一个估算值,大概计算心中有数,还可以在冲剪模具的上模上下功夫:可以分次冲剪,尽量减少同时剪切的截面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