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可能地减少其弯曲度,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1-04-27):
我需要一根10mm*10mm*2米的杆子挑起来(也就是压着一端另一端悬空)要求尽可能地减少其弯曲度。有什么好的办法?求各位大侠赐教。坐等。。。。

网友:
跪求神马的大多是噱头
现实中你给谁跪过?!
——————————————————————————
我没理解错的话是悬臂梁求挠度吧
已知集中载荷、分布载荷还是转矩?
——————————————————————————
用斜拉桥那种形式吧

网友(点评):
跪求 夸张修辞罢了 只能说明楼主急切希望得到帮助而已

网友(点评):
忌讳夸张

楼主:
谢楼上,机械设计上不好加斜拉结构,这个杆子要伸进圆管里。能否从材质或者杆子的截面上给我想想办法各位前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受力是怎么样的
1.材料轻一点的减少自重
2.工字型截面

楼主:
谢了,没有什么受力要求,主要是其自重

楼主:
用铝的行吗????

网友:
垂直方向受力,应该考虑其垂直方向截面的尺寸尽可能长。t型渐小结构应该不错。

网友:
做什么用呢?如果没有什么受力的情况,可用根竹竿。表面刷漆或用铝箔胶带缠好。很实用。
如果觉得竹竿太简陋,可选几根不同直径的薄壁管,市场上有卖的,做个伸缩杆装上。看上去比竹竿感觉好点。

网友:
楼主的补充条件是方轴伸在空管中?那在这根长方轴中间套若干个弹性套,让其支撑住管子的内壁,可以吗?

网友:
可以参考逆向变形的例子,悬臂梁本身就按照实际受力有一个弯曲,装载时将悬臂梁弯曲一侧朝上即可基本消除挠度。

网友:
2m长的碳纤维钓鱼竿几乎无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