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能力超强的超声波!!你见过没有?

楼主(2011-04-27):
    一、超声波清洗技术原理
    频率高于20KHZ的声波被称为超声波。声波的传播,亦是能量传递的一种方式。液体中存在微小的气泡(空化核),当超声波能量足够高时,存在于液体中的微小气泡(空化核)在超声场的作用下振动、生长并不断聚集声场能量,当能量达到某个阈值时,空化气泡会急剧崩溃闭合,这就是超声空化。空化作用可以把声场能量集中起来,伴随着空化泡崩溃瞬间,在液体的极小空间内将其高度集中的能量释放出来,形成异乎寻常的高温(>4000℃)和高压。当被清洗工件浸没于清洗溶液中时,超声波以强大的空化效果作用于工件的内外表面,故其特别适合于复杂多孔、不能有硬物擦洗的光洁表面。

    二、超声波清洗技术特点
    1.工作效率高:只需将零部件解体后放在清洗机的网篮中,按下开关即可自动进行清洗工作,在清洗过程中,维修人员可以完成其他工作。
    2.操作安全、节约能源:小型零部件的清洗目前多使用汽油或柴油刷洗,因此操作安全系数很低,易造成事故。而超声波清洗使用水基清洗剂,绝无事故隐患。
    3.清洗更彻底:超声波清洗技术的原理表明该种方式非常适合清洗发动机气缸体、气缸盖类形状复杂的构件。这类零部件若用人工清洗,有很多部位是难以或无法清洗到的,即便使用工具也无法取得良好的清洗效果。再者清洗剂只能溶解部分污垢,对于顽固污垢及零件内部的污垢也是力不从心。超声波清洗技术是一种奇妙的物理清洗方法,犹如使用无数小刷子同时清洗物体的内外表面,因此可以使传统方法无法完成的内表面及内孔的清洗一次完成。
    4.清洗成本低:因其清洗剂重复使用率高,耗材采购廉价,故清洗成本一般只有传统清洗方法的1/3至1/8。

    三、超声波清洗机使用注意事项
    1.当清洗池中的水位低于侧面振板(清洗池长度方向侧板的凸出部分)时,严禁开机,否则会对清洗机造成严重伤害。
    2.打开电源开关前,必须确保功率旋钮在最小处;打开电源后再将功率旋钮逐渐旋到最大处。3.关闭电源时,需先将功率旋钮旋到最小处工作2至3分钟,然后再关闭电源。
    3.请勿用手去调节功率旋钮,以免清洗液浸入电位器内部,造成机器无法正常工作或损坏设备。
    4.如运行中突然停电,请迅速关掉电源开关并将功率旋钮旋至最小处,以免重复停送电,该机大功率模块启动频繁,会对设备的使用寿命造成影响。
    四、超声波清洗机保养
    严禁从超声波控制柜顶端的进风口处溅入导电液体(如水)。否则会对清洗机的线路系统造成严重损害;注意保持机器清洁,不使用时关掉电源;避免对机器的碰撞或剧烈震动;远离热源;机器应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存放;机器连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如连续工作时间过长,应将超声调节旋钮旋转至“0”位,而让散热风扇继续工作,在超声波清洗不启动的状态下为超声波控制柜内持续散热至少2分钟;经长时间运行的清洗机,在停机前应首先将功率旋钮调至零位,使用其风机再工作3-6分钟后关机,以保证电源内部热量散出;清洗液应及时沉淀、过滤或更换,以保证清洗效果。

网友:
还有清洗液的,怎么没介绍呢?做手机的天天用这个。

网友:
空化泡能产生>4000℃高温?
如果真的产生4000℃高温被清洗的零件还存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局部的高温高压吧
空化气泡在急剧崩溃的瞬间产生局部高温高压(5000K,1800atm),冷却速度可达109K/s
百科上查的

网友:
是没见过,但了解这个事情!

网友B:
用来清洗抽油烟机,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清洗抽油烟机,行吗

可以的,用小型的超声波清洗机就可以了

网友(2011-09-23):
现在普遍用碳氢清洗!或者水

网友(2012-07-22):
现在的超声波清洗机都是采用软启动,没必要每次将旋钮调回零位,当然延长风扇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如果确实不用直接关闭电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