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7):
我这机子以前加工的产品表面很光,最近老是出现刀痕,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Z轴的丝杠有问题 ?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网友:
也有可能与转速与单次切削深度有一定的关系的。Z轴丝杆有问题的话,可以先听一下,或机床停止后用手摇一摇,才可以确定是什么样的问题的。

网友:
首先要判断是机床还是刀具问题,是否由于震动造成的?还是丝杠有问题(可能是轴承坏了)

楼主:
刀具肯定没问题,
Z方向运动的时候有噪音的

网友:
Z方向运动的时候有噪音的,说明磨损严重,或是丝杠有异物,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轴承换了,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啊!
还有就是轴承好不好换呢

网友:
什么床子   车还是铣 啊    不说清 大家都在乱分析   不到位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这样的事,刀具,切削参数,加工材质 等,什么都没变,车的就是不如以前好,设备停止时,伺服电机老发出“嗡嗡”的异响,有时动一下手轮,就好了,请问大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设备2008年买的,GSK980TDa数车,谢谢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丝杠磨损了,间隙大就会响了。

网友:
是丝杆的问题吧,以前我们的机器也是这样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表打反向隙,很好啊,,,,
如果是丝杠磨损了,车工件的尺寸应该不好保证吧,但现在车的尺寸精度还好啊

网友:
俺是跟帖学习滴。。。。。呵呵

网友:
学习中啊, 期待能有个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