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散铜,搞这个的来交流一下

楼主(2011-04-27):
论坛中有没有搞弥散铜的,本人寻求合作和交流。

网友:
氧化铝铜 弥散铝铜 陶瓷铜 这三种名称指的都是同一种产品。
按美国ASTM标准:有ASTM C15760、ASTM C15725、ASTM C15715
现在市场上氧化铝铜大致有以下几种叫法:
按成分:氧化铝铜、陶瓷铜、三氧化二铝铜合金、铝铜
按制作工艺:弥散铝铜、分散强化铝铜合金、弥散强化铜、氧化铝弥散强化铜
按含三氧化二铝不同:铝60、含三氧化二铝0.6% 铝25、含三氧化二铝0.25%
常见规格:Φ3、Φ6、Φ8、Φ12、Φ16  长度500-1000  可以定制。
用途:主要做电阻焊电极材料,可用以对镀锌钢板、镀镍板、镍带、铝合金、不锈钢、黄铜等材质的点焊、滚焊;也可以用作焊锡焊头,金属焊丝惰性气体保护焊焊嘴,医用烧灼手术刀等等。
氧化铝铜具有抗软化、耐磨、耐烧蚀,使用寿命长,点焊次数高,减少了停工修磨电极的时间,提高了自动焊接生产线的效率等优点。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想从两个方面进行交流。请看资料

网友(2011-08-07):
楼主,我就是2楼哪位仁兄转帖公司的技术人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网友(2012-04-13):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多多上传资料  大家共享

网友:
话说这东西和粉末冶金有关吗?有的话关联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