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2r12双联液压泵,能否用在农用机械上?

楼主(2011-04-27):
pv2r12这个型号的双联液压泵,能否用在农用机械上。在书上和网上看到他得应用场合都是机床和工程机械。
还有它的价格如何

网友:
用在哪都行,这玩意有什么讲究。但比单联泵复杂,多泵芯多阀。
首先你要明白双联泵的本质,俩字,面积,叶片面积。面积小则输出压强高但流量小,面积大则反之。所以一些速度与压力变化大的缸,易用双联泵,电机功率可减小,省电。
比如缸速快但阻力小,就用高低压泵同时供油,但活塞行到某位置呢,速度无需很快,但阻力变大,就卸荷低压大面积叶片,把电机功率都给高压小面积叶片,以产生高压强。但如果有一段需高压强快速呢,没办法,快速需大叶片,高压强需小叶片,那只能采用大叶片同时加大电机功率了。
一句话,双联泵算一种两级变量泵,用于压力与流量此消彼涨转化的场合。若推力与缸速变化不大,易采用单联泵,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选双联泵主要是因为液压回路同时进行两个动作所需双液压泵而设计,这样液压回路就比较简单了,但不知道双联泵价格会不会比较贵。

网友:
多少升的我也搞不清,懒得记这些。供油驱直径一百的缸,缸速0.3米,压力12MP,11KW电机驱动,的双联叶片泵,价格两千左右。
靠,同时驱两个动作就得是双联泵,一个泵驱一个动作?

网友:
是的,避免两个动作之间有交联。钻机有两个主要动作,一个是回转,一个是推进,就是两个柱塞泵,自顾自。
回转的速度会变化,推进的速度也会变化,各自的功率也不小,若用一个泵,回路设计复杂。

网友:
可以用的,一般的话国产的就2千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外啮合齿轮双联泵价格是不是应该便宜一点。
不过要求功率较大。
功率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仅仅是两个动作,但是其中一个要求较高所以但用一个小泵供油,这样油路简单一点,而且可靠。

网友:
这种泵的自吸效果不是很好,价格相对其他泵叫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外啮合齿轮双联泵价格是便宜很多,流量一样和功率没什么关系。

网友:
提供参考 PV2R12-19-26 油研 四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