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方程画齿轮的时候,第一条就是“afa=?”

楼主(2011-04-27):
请问各位:
用方程画齿轮的时候,第一条就是“afa=?”但是这个“afa”是无效符号呢?为什么要有这个“afa”呢?
求解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
那还不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画之前,在关系里面先设字符“afa”就行了,这样就不会出现无效字符了,哈哈!!!

网友:
在参数中先设定吧?好象关系建立在现有尺寸和公式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这样的,就定义那个字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