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矿用提升机的滑块,求助

楼主(2011-04-27):
社区里那位熟悉矿用提升机?近来要做一个矿用提升机的滑块,可没见过这东西长什么样子,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贴个简图

楼主:
要求做下面的排绳器,因为自己没见过这个构造,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动手,请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步进电机驱动丝杠,但总觉得没这么简单,还请见过这个的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刚接到这个图,蒙了,这会缓过来了!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滚筒直径4m,长度2.2m,缆绳提升高度800m,载重20t,提升最快速度12m/s。滑轮主要受力为,带动20t载荷以30mm/s的速度移动所产生的轴向作用力。

网友:
怎么弄这么复杂?
排绳器的“双向丝杠”的转速,跟滚筒的转速是关联的,一个链传动就能解决问题。
双向丝杠很简单,正反两条螺旋槽,不过是在两头的地方,单做一个接头,将正反螺旋圆滑过渡下;另外中间那个梭子要会做,呈月牙形卡住丝杠半圈,并且中间厚两边薄。

楼主(2011-06-11):
回复 网友B:

中间那个梭子出了问题,还真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还想请你详细指导指导这个梭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3个问题不懂!
1.钢丝绳和梭子之间是滑动摩擦吗?
2.丝杠直接能驱动梭子轴向移动吗?
3.梭子是不是通过一个光杆或者导轨固定在机架上?

楼主:
搞不懂?头大如斗!百度也知道太少!

楼主:
终于还是搞定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0ODg0NTg0.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kU0TMFMLPA/
看看豁然开朗!

网友:
新手进来学学,不错终于学会了

网友:
但是排绳器不是沿着丝杆朝一个方向运动的吗,到终点后会自动返回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有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上面的楼主能解释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排线轮不用驱动吧,光轴自由滑动就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hhhhhh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