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非标设计方案求助

楼主(2011-04-27):
总共6个架子,我只画了2个,大概10米左右,每个间距1.5米,为目的是把500KG左右的工件输送到侧边,然后洗盘吸走。

我现在是打算下面搞个气缸(3个,每隔一段放一个),上面是尼龙板(下面同等槽钢),工件过来后气缸往上顶,侧边再用2个气缸顶到另一侧板,我准备打算把滚筒换成尼龙棒,就直接在 侧边用2个气缸,下面就不用了,不知道尼龙布能不能承受的住。或是在滚筒上套尼龙管,反正不把工件磨掉就可以。(工件经过前处理,不能磨损)

楼主:
直径65,换成尼龙板,就怕2端套轴承的小轴压断。。

网友:
如果是平移的话 ,我觉得可以用连杆机构,那样可以保证工件在移动板上没有相对摩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件下来正好落在滚筒然后移动一点距离,所以一定要把工件撑起,然后侧边再用气缸推向另一边,撑起那个板不是A3板,所以我选了尼龙,连杆怎么个联法呢,请教。。放什么位置?

网友:
LZ可以采用步进梁方式实现工件输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价格太贵了,步进梁是用油缸控制的,还有传感器什么的?

网友(点评):
机械同样可以实现步进

楼主:
回复 楼主:

本来是使用电机控制的,还有齿条啮合,比较烦,成本比较高,所以考虑选择的方法了,直接用气缸推。最好能把滚筒换成尼龙棒材料材料用一个气缸从侧面推才好,但尼龙棒负载小,肯定压上去肯定断。。

网友:
请LZ祥细说明一下,产品是什么样,目的是什么?这样不好来分析.

网友:
如果用PA6+ 二硫化钼的浇铸尼龙棒呢,含有二硫化钼粉末,可在不影响未改性铸型尼龙的耐冲和耐疲劳性能的同时,提高其承载能力和耐磨性。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的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上面会有4个工件前处理出来的,落在上面,现在要把它输送到侧边,然后有洗盘吸走。。我用下面3个气缸,侧边2个气缸,推出去侧边的另一侧边被洗盘吸走。。我想机构再简单点,把滚筒换成尼龙棒,直接在侧边放2个气缸推,因为现在这个板是尼龙的,防止工件被磨掉,因为是前处理过了吗、。呵呵。

网友:
     既然说没有看明白,你就应该换个方式来讲解一下,怎么还是和原来的解释一样呢?
    那我说说我的理解吧,你一直都说是工件落在上面,但是看那几个滚筒的方向,工件应该是从左面或者右面退出来的吧。那原来的滚筒上面是否有输送带?你为啥要换成尼龙的?是将输送带取了吗?
   你说的用气缸推是怎么一个方式?下面的三个气缸的作用是提升工件,旁边两条气缸是平行推往对面一侧吗?
   工件的形状和尺寸是?
   说说原来的工作方式?现在的滚筒表面是橡胶的还是铁的?那个尼龙托板是你要加的还是原来就有的?
   疑问太多,无法帮你 呀。

网友:
你既然说是10米得工作台,工件还要下来之后滑动一段时间,那这个工件一定长度没有10米了,最多也就是8米以下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请教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输送带来得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如果是为了将产品从线上移出,那么你升降的最好是使用辊道,辊筒表面包胶。这样省力,也不会让产品与支撑件之间产生滑动摩擦。从而避免了破坏产品。(个人看法,胡乱猜测)

网友:
这里详细说不清楚!还是多加好友私聊吧!我Q1032267223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有点对了,总共三部分,老板在人家那边偷看的,回来讲给为听,我又没见过,他只是随便说说,为前面用了这样的滚筒,首推,叫上件部分,中间是清洗工件,用的链循环输送,到了最后下件就是现在的图,是大于工件总长,全部落下来后,尾巴给个定位,这时气缸开始往上顶,那个板是为加上去的,尼龙的,下面是槽钢,与气缸一起连接,然后侧边再平推侧边,另一侧边再加长点,完了正好被吸盘吸走。。。   我现在就想工件下来后直接推侧边,把往上顶的气缸装置全部取消,但因为摩擦吗,所以滚筒棒,最好是换成尼龙的,这样就不会磨损工件了,但又怕压断,所以请教有没有直接在A3轴上涂点东西或套上个什么,可以直接从侧边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轨道麻烦,浪费钱。。不知请教包胶是个怎样的工艺,如果可以就直接侧推了,不用上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中间的另一部分用了输送,这是最后一部分。。

楼主:
回复 楼主:

工件是个像矩形管的件,150*120*10几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样的话摩擦力很大,可能很难推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刚查过了,不知道能不能在轴上套个东西,为打算套尼龙管,想问下你的意见。

网友:
具体的样式我不太清楚,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可以使用油性尼龙,这样可能会好点。使用MC尼龙成本可能会高点。

网友:
完整一点的,估计能清楚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大概画了个示意图,希望有用、此四连杆机构,可以同时完成对工件的平移及抬升,可以减去另加一套升降机构的麻烦,而起工件与原工作面不会摩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专门卖的。米思米上面就有。

网友:
现在的电脑没有CAD,明天给你出个方案吧。可以加我QQ441856326

网友:
可以在滚筒上包胶,有此工艺,

楼主:
包了就有就不好推了,摩擦力太大了

网友:
采用4连杆机构试试看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已经解决了,这种机构叫做横移下件机构,我已经设计好了,准备申请专利。。

网友(2011-10-19):
给刘 关翔做的 设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已经解决了,这种机构叫做横移下件机构,我已经设计好了,准备申请专利。 ...

把最终结果贴出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你的产品是什么呢,最好给给图看看,呵呵。

网友:
既然工件可以用吸盘,为什么不用滑轮加吸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