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梯牙应该怎样加工

楼主(2011-04-27):
我现在加工50乘5的螺杆。是用数控加工,是980TD,我用G92加工。发觉好多问题,这里有没有人用过数控加工过梯牙的,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用G76车                                                                                                    2 o# [$ U) V9 H3 D3 R

网友(2011-06-05):
我以前是先用切刀车个大概,在用梯形牙刀具左右光一下就行了。

网友:
   广数g76还是很好用的 。